天八控接收机断根线有影响吗

楼主(2015-06-21):
如图,天地飞八的接收机,原来两根线,有一根可能在飞行过程中被桨打断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遥控距离。
如果受影响的话,这种情况该怎么修?
接收机在机架什么位置放置,可以避免这种悲剧呢?

网友:
有影响。信号不好了。进飞没问题

网友A:
我的两根都短了。你把他焊下来。量距离扒皮焊上。和那个没坏的一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两根都短了。你把他焊下来。量距离扒皮焊上。和那个没坏的一样就行

得用什么线替换?没有和原来一样的线

网友:
我的是上面那个粗的不见了

网友B:
天线振子长度与频率关系密切,影响是必然的,2根天线分别控制有2段频率,焊接与另一根天线同长度的振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振子长度与频率关系密切,影响是必然的,2根天线分别控制有2段频率,焊接与另一根天线同长度的振子 ...

我把耳机线剥了焊上去了一截试试,希望影响别太大

网友:
平衡天线少了根振子,影响天线输出匹配,接收灵敏度会降低。拨开一点线头,加焊一段导线和另外一段相等即可修复。

网友C:
这不是天9接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天9接收吗

天八控,接收可以通用

网友:
淘宝有卖天线的

网友:
贫道路过,各位施主讲的都有道理,贫道受教了!

网友:
受教了,一直用天九,之前都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