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学老外拍视频!自己拍!(更新雨后水塘野跑视频)

楼主(2015-06-21):
最近视频拍上瘾了。。。昨天搜集了一点儿素材,今天又是大雨后啊。。。。雨后的烂地尤其对好玩儿!等会儿拍去!
视频拍了有几天了,奈何最近忙了点儿,今天才剪出来。一个人拍实在太痛苦了,连续的镜头太少,只能定机位拍,拍多了,就觉得没啥意思了。更奇怪的是sony的那运动摄像机,居然在防水壳里起雾了。居然起雾了!!!!
拍出来的画面有点晕晕的。。。。将就看了。将就看吧!下次一定要找个人和我一起拍 !!!
视频来咯!

楼主:
音乐是我最爱的老乔的现场。。。。哇哈哈哈!开大音量!!!!看吧!

网友A:
要死要死要死。。。。。   (那时明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死要死要死。。。。。   (那时明月)

明月兄。。。。

网友B:
这个很猛,不过坦克好像很大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猛,不过坦克好像很大诶

大?拍摄角度的问题吧!

网友C:
水可以再深点吗,速度可以再快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可以再深点吗,速度可以再快点吗

没防水。。。水深就挂了。速度。。。还行,视频里是慢镜

网友D:
看你的视频是越来越爽了,现在我是只能看你的视频爽爽了,家里的坦克都是零件状态了,而且也没有能迅速到达的合适的地形来玩,很是拙计啊

提点建议,那个火炮可以想办法在拍摄的时候锁定,例如在耳朵那下面弄个销子卡住他,插进去卡住,拔出来能动;省的火炮老是乱颤影响视频效果~慢镜头看到火炮抖动就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视频是越来越爽了,现在我是只能看你的视频爽爽了,家里的坦克都是零件状态了,而且也没有能 ...

最喜欢你玩儿坦克的风格。。。烂地嘛。。。我这里确实也不多,一个人拍,只能定机位。。。下周一定弄个人来拍拍。z兄说的没错。。。问下,如果我把那个俯仰波箱的弹簧换个硬点儿的,那电机撑得住吗?我换过130高速电机。炮管固定。。。真不知道找个啥东西塞进去。。。估计抖两下就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喜欢你玩儿坦克的风格。。。烂地嘛。。。我这里确实也不多,一个人拍,只能定机位。。。下周一定弄个人 ...

期待~期待啊~
换加硬弹簧应该可以,具体可以拆开俯仰波箱看看是多少级齿轮减速了,要是5级以上应该是可以,但是磨损会加重,也许会把打弹波箱的塑料根部弄断……
所以我觉得还是想办法固定下比较好,或者改装成减速齿轮组硬连接在打弹波箱上,来控制俯仰。我原来是想做蜗杆齿轮结构来控制俯仰的,但是有些问题没有解决,还是使用了直齿连接了。
我有个想法是做个5级减速齿轮组或者蜗杆减速组,直接控制火炮的固定轴上的齿轮来俯仰,电机用130即可,用舵机电路板驱动,舵机要拆出电位器,放在外部那些齿轮的合适位置,实现-10度到20度的俯仰,这样能防止舵机损坏,也能很好的固定炮管角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期待啊~
换加硬弹簧应该可以,具体可以拆开俯仰波箱看看是多少级齿轮减速了,要是5级以上应该是可 ...

唉。。。看来。。。还是弄舵机算了。

楼主:
最近又弄坏了一个波箱。。。双流3啥时候来?

网友E:
顶一下,期待下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一下,期待下期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