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bius 808过热修复

楼主(2015-06-21):
最近天热,35度,mobius 808录像必死机,有时候不录像都死机。拆开一看,这个设计是相当地坑爹,那个散热片薄薄的不说,还是冲压的,中间俩坑,把下面的导热硅胶都给压破了。找来硅脂,在散热片的那俩坑里堆满,放上导热硅胶垫,把破洞用硅脂填满,然后在硅胶垫与芯片接触的部位再涂一些硅脂。装好以后测试,录了5分钟,不死机咧。

网友:
别误导,硅脂用多了效果越差

网友A:
硅脂太厚也是保温层,不过楼主也是迫不得已。看了不少808的拆机照片,觉得做工上根本没考虑散热的问题,还不如拆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