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连接电脑调参软件问题

楼主(2015-06-21):
刚入手V2,笔记本用的XP系统,安装完驱动后,开遥控器,V2飞控通电接入电脑,电脑有声音,端口也有显示,LED绿灯不闪。进调参软件,就死活卡在读条窗口,连接不上。。不知道为什么。
说明
1,飞控是好的,半个月前用win7系统连接过,没调好,想重新调一下。
2,因为半个月前我连接成功过,而且电脑端口有显示,所以线路都是好的。

网友A:
检查驱动安装、端口识别正不正确,用电脑超级管理员身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驱动安装、端口识别正不正确,用电脑超级管理员身份试试~

驱动和调参软件全重装后问题依旧。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查看端口是正常的。身份就是管理员身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和调参软件全重装后问题依旧。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查看端口是正常的。身份就是管理员身份。

既然这样,换根数据线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和调参软件全重装后问题依旧。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查看端口是正常的。身份就是管理员身份。

注意到“绿灯不亮”(不叫不闪),说明之间没建立数据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到“绿灯不亮”(不叫不闪),说明之间没建立数据通讯

LED显示绿灯,一直显示的绿灯。证明线路是通的。换了根线问题依旧存在啊。。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状态

网友:
没装驱程

网友C:
借楼出4s电池#爱闲鱼# 我在闲鱼看见一个有意思的宝贝’4s航模动力电池’,只卖2000元,挺不错的,大家赶紧来瞧瞧。 http://tb.cn/9MzLX0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