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飞x5 3.3版本 RTL转圈 忽高忽低 如何婆?

楼主(2015-06-21):
手动正常飞 平衡小油门可以平飞了 大油们爬高
rtl 忽高忽低的 如何调好
p从0.36-0.46都试过 问题依旧
如何才能稳高转圈么?
谢谢大家

网友A:
3.3固件问题吧!APM玩3.15以上版本固件有点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固件问题吧!APM玩3.15以上版本固件有点吃不消

还真没试过其他

楼主:
其他版本没测试 直接装了3.3 是否3.2到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他版本没测试 直接装了3.3 是否3.2到头了?

风向关系,5m上下很正常。

网友C:
居然能刷进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向关系,5m上下很正常。

忘记说 没装风速管  我看转圈高度 波浪形大概是20米上下 是否装风速管好点?
挺不住 你也玩X6么? 我测试完X5就装X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记说 没装风速管  我看转圈高度 波浪形大概是20米上下 是否装风速管好点?
挺不住 你也玩X6么? 我测 ...

风速计会调节油门输出,当然会好点,
飞控有气压计会安全范围保持高度,不要担心,
X6,X8都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速计会调节油门输出,当然会好点,
飞控有气压计会安全范围保持高度,不要担心,
X6,X8都很好飞。

你的X6 转圈也会走波浪形么
按照飞翼特点 大油门自动抬高 是否能通过俯仰P 做个限制 对这几个参数调试还没有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X6 转圈也会走波浪形么
按照飞翼特点 大油门自动抬高 是否能通过俯仰P 做个限制 对这几个参数调试还 ...

比较贪玩,觉得没影响所以也没去仔细调整处理;
跑航线倒是看不出有大的起伏,你因为绕圈有逆风顺风才会高度起伏,我看很有规律很正常啊。
不适当的P,或硬压头急降会很大的震荡,不是这样的起伏。
调PID要跑矩形航线才准。

网友B:
你的绕圈半径调大一点,大概120m以上比较适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绕圈半径调大一点,大概120m以上比较适当。

好的 谢谢指点
下次就试试跑航点
我用定点模式 直径70 看着还好 高低不算太明显

网友D:
考虑PID的问题了吗

网友E:
我刷完3.3不能解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刷完3.3不能解锁了

把检测的那参数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PID的问题了吗

用这个跑航点 模拟调PID非常好,省了很多户外时间
到时户外只要微调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这个跑航点 模拟调PID非常好,省了很多户外时间
到时户外只要微调就可以

请问如何模拟调pid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如何模拟调pid呀?

这问题说起来有点流程
先把MP跟XPLANE跑起来
然后找到类似机型,调好手动跟稳定模式
再导入在飞的PID 部分适当调整
慢慢调试PID ,PID要调好跟实际有点距离,主要是能感受到PID变化后飞机的状态
还有就是测试MP功能,可以省很多户外时间
迟点有空我在发个帖子

网友:
将APM换成PIX,就行了

网友:
请问ap 怎么加载的地图,Google不是不能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