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抽风了

楼主(2015-06-21):
今天早上我带着我的6轴(飞越680改823,用1555折叠桨,朗宇3508 380KV,达普6200mah 6S电池)在公园广场飞行,从起飞到悬停飞机一直很稳定,飞到29分钟的时候,飞控的LED灯熄灭,飞机朝右方猛扎下来,导致3个机臂当场报废,一根脚架报废。我就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给大疆打电话,也不接。难道真的是信号干扰吗????炸机时电池的单片电压在3.68左右

网友:
飞了29分钟了,起飞重量有多少?

楼主:
3.5KG

网友:
哇 29分钟

网友:
Naza V2拖823轴距的大飞机颇有些炸命的意思啊。。。V2说明书上写的不能用于大于650轴距的飞机啊。。。稍微超过一定没事,楼主你。。这也太牛了吧!

网友A:
3.5KG,6200mah电飞29分钟效率不是一般的高了,力效达到13以上,有冇搞错?
如果不是掉压炸鸡的话,V2抽风炸鸡是常有的事,没什么奇怪的,但你说的这情况不像是抽风啊,LED都熄火了,说明飞控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KG,6200mah电飞29分钟效率不是一般的高了,力效达到13以上,有冇搞错?
如果不是掉压炸鸡的话,V2 ...

让人郁闷的是炸鸡后从新上电后飞控工作正常

网友:
楼主,小心飞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让人郁闷的是炸鸡后从新上电后飞控工作正常

V2我是不敢用了,也严重炸过一次,无解!

网友B:
先别说别的,29分钟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明显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
3.68是负载电压,还是空载电压。
如果是空载电池已经快没多少电了

网友:
电压太低了吧,回压后才3.68飞的时候肯定低于3.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2我是不敢用了,也严重炸过一次,无解!

不用v2用什么飞控,我刚出掉了apm,想进商品坑,看到这么多人说v2不好,用lite也是要刷v2的程序,那到底该用什么飞控啊

网友C:
飞控低压保护动作电池没电炸鸡,非常正常,就这么简单,3.68如果是空载电压,那么带载电压肯定很低,不炸不正常

网友:
没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低压保护动作电池没电炸鸡,非常正常,就这么简单,3.68如果是空载电压,那么带载电压肯定很低,不炸不 ...

可是我的飞控的低压保护关闭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飞控的低压保护关闭了呀

就是因为你的低压保护是关闭的、才导致突然炸机、关闭是没有用的、只是心里作用而已、我的都开的
要不你继续试、还是会有一样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别说别的,29分钟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也想知道这29分钟是怎么来的,哈~~13的力效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这机器能超过10就顶天了

网友D:
拨错模式 改成手动了   灯所以才灭了  才会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拨错模式 改成手动了   灯所以才灭了  才会炸鸡

没有啊,一直在GPS模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29分钟是怎么来的,哈~~13的力效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这机器能超过10就顶天了{:1_36 ...

真的是从飞控自检完成起飞后,到失控前29分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是从飞控自检完成起飞后,到失控前29分钟啊

29分钟不是什么稀奇事,问题是你说有3.5KG重,用的6200mah的电

网友:
这个肯定是低电压才炸机的。我的几块电池都是这样,报警了如果再墨迹的话肯定掉下来。

网友:
我设的就是3.6报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分钟不是什么稀奇事,问题是你说有3.5KG重,用的6200mah的电

我明白了,我有时间在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