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2d和naza V2+mini osd怎么链接啊?急急急!!!

楼主(2015-06-21):
各位伙伴,大家好!我现在手里有一套飞越680,手里还有mini osd和h3-2d云台和mini osd!我是怎么都不知道该怎么连接啊!就是用v2控制2d云台还要用上osd!在不加can模块能行吗???急急急!

网友A:
问题是你的狗斯有没g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的狗斯有没gcu

你好,我的云台是带有GCU的标准版哈!

网友B:
osd接到pmu上,osd上还有个can可以接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接到pmu上,osd上还有个can可以接云台

我现在没有can模块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没有can模块啊!

你没有啥?pmu还是can hub?pmu是必需的,can hub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啥?pmu还是can hub?pmu是必需的,can hub就不用了

我没有can hub

网友:
不需要的

楼主:
那是怎么接啊???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怎么接啊???急啊

我说了啊,iosd接pmu,iosd上还有一个can接口,接云台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了啊,iosd接pmu,iosd上还有一个can接口,接云台就行了啊

哦,好的!谢谢!你有没有多余的can线,淘宝上90块5pcs!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好的!谢谢!你有没有多余的can线,淘宝上90块5pcs!

我哪去弄啊……电子市场找找吧

网友(2016-03-10):
云台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