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原装十字盘的轴承虚位很大啊!!冰人DFC十字盘跟亚拓的是不是一样

楼主(2015-06-21):
450L原装十字盘的轴承虚位很大啊!!冰人DFC十字盘跟亚拓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A:
反正能用!就是球头要加长的!

网友:
这两个我都有,虚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正能用!就是球头要加长的!

呵呵,你本事大,要把球头延长?怎么个延长法,说来听听!延长了就能让虚位相对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本事大,要把球头延长?怎么个延长法,说来听听!延长了就能让虚位相对缩小?

不是有长球头吗?这个你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有长球头吗?这个你不知道?

你说的是后舵机上的那个?还真不知道这个可以加长,这不是原来就是长的?或者说你换了长球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后舵机上的那个?还真不知道这个可以加长,这不是原来就是长的?或者说你换了长球头?

十字盘上 要安装加长型的球头啊

楼主:
哪里好笑了

网友:
我用的是7075的十字盘配原厂球头~虚位很小~

网友C:
不要太纠结虚位,不影响的。其实很多部位是需要有一定的虚位的,如果一点没有并不好用,比如尾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太纠结虚位,不影响的。其实很多部位是需要有一定的虚位的,如果一点没有并不好用,比如尾巴……

赞成,再高的精度也是要炸的!!

网友:
原厂的十字盘炸鸡两次变的不同心了,换了冰人的,记得把原厂的球头杆拆下来换在冰人上就好,冰人自带的球头确实短了。冰人的虚伪基本没有,也是才换的,有待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