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E1200电机抖动厉害,是正常现象吗?拍出来的视频果冻严重

楼主(2015-06-21):
用E1200组了台四轴,开源的机架,拍出来的画面果冻严重,有三轴云台,也可能云台还没调好,但能明显看到电机抖动,大家觉得这样的抖动是电机引起的还是云台没调好?

网友A:
这还要看?明显云台 低频的晃动

网友:
能看到电机在抖肯定是不对劲的。

网友:
电机不启动,云台上电,然后举着飞机各种角度试试看,看云台会不会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要看?明显云台 低频的晃动

谢谢,云台的确是没调好,刚刚在家调了半天这下应该可以了,可惜外面下雨了。。。

电机抖动也看得见,而且四个都一样,应该不会是个体差异,看来对DJI期望过高了。。。

网友B:
四个电机都抖动的话我估计是你的机架刚度不够。

网友:
我考虑好久 多亏没上E1200 上的致盈5310 DJI的1760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电机都抖动的话我估计是你的机架刚度不够。

视频里飞的时候的确有2个螺丝没拧紧,现在都拧紧了机臂没有任何可以晃动的地方但电机还是多多少少有点抖动,准备把机臂截短一些看看有没有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里飞的时候的确有2个螺丝没拧紧,现在都拧紧了机臂没有任何可以晃动的地方但电机还是多多少少有点抖 ...

刚度不好和可以晃动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今天又去试飞了一下,远处的房子还是有点抖,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了。。。。也许相机没防抖的关系。。。

网友:
认为电机问题不够公平...

网友C:
视频是不是挂了,打不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是不是挂了,打不开啊

优酷的可能手机打不开
v.youku.com/v_show/id_XMTI2NzM5MjM1Ng==.html?firsttime=0&from=y1.4-2
v.youku.com/v_show/id_XMTI2ODE1ODI2MA==.html?firsttime=0&from=y1.4-2

网友:
开源机架按理不出有抖动,我两套都很正常

网友(2015-12-25):
e1200 续航怎么样啊

网友:
我的E1200,在起飞那一刻抖动很厉害,但只要飞机一离地,马上就不抖了,视频和云台还没试过,用的也是开源X4机架

网友:
江桥镇沙河村人民你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去试飞了一下,远处的房子还是有点抖,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了。。。。也许相机没防抖的关系。。。

...

云台和飞机都调好了的话  相机不需要有防抖 开了防抖反而影响效果  建议楼主先硬挂相机 使相机可以拍到电机 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机动平衡测试,桨平衡,机架动平衡。都先测试好,硬诖相机测试果冻。然后就能看出到底什么问题了,

网友D:
开源的 转轴螺丝 你用e1200 就是自找麻烦.

网友:
楼主 用多大的电池?什么云台 什么相机  起飞重量有多少  我也打算用e1200和开源机架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源的 转轴螺丝 你用e1200 就是自找麻烦.

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