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火箭助推滑翔机

楼主(2015-06-21):
今天试飞了神鹰火箭助推滑翔机。发射三次。效果不好啊。由于是初次接触这个项目,所以完全按照说明书操作。第一次点火失败,分析原因是点火头没有塞紧。第2、3次成功点火发射,但没有成功弹出弹头,导致缓冲纸带没有拉出,结果导致飞机没有及时和箭体分离,滑翔时间很短。

请教下各位大大,应该在这个项目中采取什么措施才能顺利分离呢?估计是塞在发动机前面的棉花团的问题吧?

网友:
不要塞得太紧!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的关注和提醒。明天再试下。

网友:
    建议在箭身内部涂覆薄薄的滑石粉;另外,小纸团外面最好能包一层非常薄的塑料薄膜(例如用一次性餐桌布);再有,带降时用的减速飘带也要涂覆滑石粉。这样可以使火箭弹出弹头、顺利实现带降的把握增加不少。祝再次发射能够获得成功!

网友:
徐老师、戴老师说得全面。
不断总结经验,祝发射成功!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今天又发射了5枚,效果好很多了。船箭已经能顺利分离。但这个延迟火药时间真的延后很多。火箭是在往下掉的时候,才开始弹出箭头,这样好像很损失高度啊。我有点想加大倾斜角度,大家看这个办法可行吗?

网友A:
能不扯么,助推滑翔机你去看火箭能不能掉高度,你应该看滑翔机的留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扯么,助推滑翔机你去看火箭能不能掉高度,你应该看滑翔机的留空时间。

厄,加大倾斜度,目的是为了获得相对比较大的平飞速度。毕竟飞机也不是热气流类的。(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那个延迟时间实在是比较晚,不知道是不是专门设计成这样,目的是为了令飞机有一个往下的初速度,便于分离后马上进入滑翔姿态?

您说的很有道理,在高度和速度面前,这个飞机可能还是选择高度更有胜算些.

楼主:
还有,关于风向,是迎风还是背风呢,我现在想是迎风吧?受翼形影响,火箭估计会在后段飞行中从垂直改向
平飞,然后进入俯冲,此时飞机姿态已经是水平正飞。或跟着火箭进入俯冲。这时候延迟火药点火,飞机就脱钩了。---------------是这样么?

楼主:
今天去比赛了,比平时训练的装了更少的棉花,结果出事了。4枚火箭只有一枚能算分,其他都,都把缓降带烧掉了,按规定没成绩。可惜了那些滑翔机,留空时间绝对的长啊。。。第一次参加火箭助推项目,实在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在现场对飞机的调试也很关键!场地比较小,周围都是高楼,乱流啊,应该现场马上把方向舵调大,重心调后,哪怕是仰头也不惜,不然像今天,飞机跟气流飞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去比赛了,比平时训练的装了更少的棉花,结果出事了。4枚火箭只有一枚能算分,其他都,都把缓降带烧掉 ...

    觉得堵蓬松的卫生纸团(外包边长45乘45<mm>塑料薄膜)效果和可靠性更好一些。经多次实际使用体会到,所加的塑料薄膜可有效地阻燃,从而保护缓降飘带不被烧坏。在模型细节以及操作细节方面,阅读一下《航天模型》(李新庄著)一书可能会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比赛了,比平时训练的装了更少的棉花,结果出事了。4枚火箭只有一枚能算分,其他都,都把缓降带烧掉 ...

    (同上帖。系操作失误发重了,已删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堵蓬松的卫生纸团(外包边长45乘45塑料薄膜)效果和可靠性更好一些。经多次实际使用体会到,所加 ...

好的,谢谢大神的指导。有时间就再去尝试下,还剩很多的发射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去比赛了,比平时训练的装了更少的棉花,结果出事了。4枚火箭只有一枚能算分,其他都,都把缓降带烧掉 ...

    用棉花堵可能不太对头啊。棉花比卫生纸透气性好,阻挡火焰的能力就差一些且自身更易被点燃;棉花纤维丝细而密,很容易挂在固定连接绳的橡皮膏的角上或边缘的某一毛刺处。建议换用卫生纸团,具体的操作方法是,把一段卫生纸的各层分开,用其中的两、三张(先沾上滑石粉),把它们揉成蓬松的纸团,外包一层塑料薄膜(用量越少越好,够用就行。)。此方法可以试试看,也和原来的方法对比一下。当然,“怎样做更好”才是主要的,这需要有自己的实验、思考和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棉花堵可能不太对头啊。棉花比卫生纸透气性好,阻挡火焰的能力就差一些且自身更易被点燃;棉花纤维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等忙完后就去尝试下。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