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银燕电调与naza飞控连接问题

楼主(2015-06-21):
如题,四轴连接好后,电机不能启动,通电一只电调发热,需要挑红线吗?

网友A:
请问电调有没有单独测试过,是多大的电调 12A 20A 30A的电调不需要挑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调有没有单独测试过,是多大的电调 12A 20A 30A的电调不需要挑红线。

都单独测试了,都没有问题,但是接naza后不能用了呢?在naza电机测试中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单独测试了,都没有问题,但是接naza后不能用了呢?在naza电机测试中都不行

请问有没有外接其他的bec 电调现在如果单独测试不行的话 那就是有问题的。私信联系我们返修吧。

网友:
请问是几A的电调,什么时候买的,是否旧版本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