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m osd 制式难道不能调么?

楼主(2015-06-21):
我想用n制(发现比p制清晰多了…),在软件上设置了,写进去,结果还是p制,是固件问题还是硬件本来就不支持,有没有官方的讲osd的文档或者网站,坐等~

网友A:
后面有个跳线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有个跳线焊接的。。。

后面是有个焊点,写了个pal,有文档说明没,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是有个焊点,写了个pal,有文档说明没,大神

我也不知道。。。非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非大神。。。

那你说后面的跳线  是可以改制式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说后面的跳线  是可以改制式的么?

据说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说后面的跳线  是可以改制式的么?

跳线焊盘是硬改的,也就是实际视频输入的格式!!
当然软件里面也最好要改了!!
毕竟这OSD不能自动识别视频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线焊盘是硬改的,也就是实际视频输入的格式!!
当然软件里面也最好要改了!!
毕竟这OSD不能自动识 ...

也就是说焊上了,然后软件里改一下,就可以用n制了哈

网友B:
是的,但是视频格式必须保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是视频格式必须保持一致

嗯,太好了,我试试,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