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ink433(新名字mfdlink433)接收机单线ppm连接方法。

楼主(2015-06-21):
Rlink433的接收机与果子AP飞控的单线连接方法如下,就是把接收机里的最后一个选项ppm/sbus 改成[0],有的原配接收机是[1]。
1,把接收机用minusb与电脑连接,电脑会自动生成一个盘符
2,用excel文本打开盘符里的文件rx.txt,千万不要用txt文本打开
3,把参数里最后一个选项ppm/sbus的   [1]改[0]。
4,单线的接法,433接收机接sbus插头,ap飞控一端接5通道。

图一是打开的盘符后的文件
图二是新版的433的配置
图三图四是老版的配置。改法都一样。

楼主:
自己再来顶一下。。哈哈

网友A:
怪了,我用excel打开修改后不好用,用TXT打开修改后使用正常。

网友:
接收机版本号3.0.0,可以用写字板打开修改,直接存盘。

网友B:
正准备改,及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准备改,及时

好。快请我吃饭,洗桑拿。

网友C:
rlink怎么对码?我用楼主的方法改成SBUS输出了,但是遥控没反应,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我的接收机红灯蓝灯同时闪,有人帮我解决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link怎么对码?我用楼主的方法改成SBUS输出了,但是遥控没反应,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我的接收机红灯蓝灯 ...

兑频要跟你的卖家要下说明书 或是百度下。

网友:
就是果子的新版本说明书还没有出来!

网友(2015-10-20):
及时,我就不会玩ppm

网友D:
rssi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怪了,我用excel打开修改后不好用,用TXT打开修改后使用正常。

现在新的接收机里的就是用TXT文件格式打开

网友E:
感谢各位MFD爱好者的支持

网友F:
老版本的不带sbus功能也能设置么?

楼主(2015-11-20):
引用 网友F:
老版本的不带sbus功能也能设置么?

老版?你发个图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版?你发个图看看。

跟如图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如图一样的……

你插到电脑打开看看文件里的内容。靠的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插到电脑打开看看文件里的内容。靠的没用过

谢谢了,事实证明,老版本没有SBUS这一列。。。

网友:
楼主你的发射机是怎么连接遥控器的?发射机有没有外置电源,我的接14SG感觉遥控器电不够用啊,求你的连接照片.刚买一块14SG的2S控电,还在飘泊在路上,先做功课.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感谢各位MFD爱好者的支持
求新版说明书啊

网友E:
新版老版一样的,就是外壳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