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高清摄像头,和图传,屏幕

楼主(2015-06-21):
如题,摄像头只要裸体那种,图传最好稳定,不要有雪花,屏幕分辨率高

网友:
搬张沙发坐着帮顶

网友A:
我用的sony 700 ccd,如果需要接osd,请注意芯片
图传 aomway 200 ,很轻且信号距离足够
屏幕就鹰眼一体机,平板+蘑菇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sony 700 ccd,如果需要接osd,请注意芯片
图传 aomway 200 ,很轻且信号距离足够
屏幕就鹰眼 ...

osd用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osd用什么的

窮人os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sony 700 ccd,如果需要接osd,请注意芯片
图传 aomway 200 ,很轻且信号距离足够
屏幕就鹰眼 ...

200够吗 还有一体屏 有没有性价比高点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sony 700 ccd,如果需要接osd,请注意芯片
图传 aomway 200 ,很轻且信号距离足够
屏幕就鹰眼 ...

为啥我的欧姆威50米就看不清了····你是原配棒棒天线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的欧姆威50米就看不清了····你是原配棒棒天线嘛?

正常,我的肥鲨600MW的80米也看不见了,,因为咱们是穿树林穿树林2.4G才是王道,不过我的D10无法加433,,,除非换控。。不然图传只能老实用5.8,,,5.8的树林能力是很差的,5.8适合在空旷的区域

网友:
要稳定。。。肯定是700MW以上的2.4G。。。比5.8稳定太多倍。。。。但是你的遥控要能支持433。。。加上433,这样就无敌了,控也不容易失控,图传也稳定了

网友:
另外,摄像头搞不搞清无所谓,因为图传达不到那个分辨率的传输速率,主要是要成像效果好点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常,我的肥鲨600MW的80米也看不见了,,因为咱们是穿树林穿树林2.4G才是王道,不过我的D10无法 ...

我去,我还是在空旷的操场上,400米跑道垂直直线道那点距离飞过去直接花了,蛋碎,还没在树林里穿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去,我还是在空旷的操场上,400米跑道垂直直线道那点距离飞过去直接花了,蛋碎,还没在树林里穿呢

空旷的地方400米?正常啊,我是在树林里几十米你又没用平板接收,几百米正常,顺便说下,我的发射端都还是装的5DBI增益全向天线,就飞1-3米高,是全向天线的最佳发射角度

网友:
要知道,,200MW用最高增益天线,加最高增益平板,极限距离也不过是1000米,而且还是理想状态,发射角度和接受角度完全对上
我的可是600MW的,空旷距离,双蘑菇就能1000了,极限理想状态几KM正常,但是树林里80就白白

网友:
我用的穷人osd   用来显示电压   现在已经拆了  穿越用osd意义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的欧姆威50米就看不清了····你是原配棒棒天线嘛?

目前在用aomway的四叶天线   信号不错
50米看不清的话去确认接收频率是否一致,频率相近也是有图像的,但是距离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在用aomway的四叶天线   信号不错
50米看不清的话去确认接收频率是否一致,频率相近也是有图像 ...

频率是设置对了的,有次飞忘记上天线了,我在想会不会烧了啥又没烧测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旷的地方400米?正常啊,我是在树林里几十米你又没用平板接收,几百米正常,顺便说下,我的发 ...

不是这个意思。是400跑道2直道垂直的距离,估计就50米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