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 小摔了一下

楼主(2015-06-21):
电池 小摔了一下  这样问题大吗

左上角!!!

网友:
有问题就短路烧穿了

网友A:
是隐患。肯定会的内部短路。早晚的问题。

网友:
lz蒙了,有说有问题的也有说没问题的这可咋办

网友:
繼續飛吧。人雲亦雲的人好多。

网友:
我比你摔得更加严重照样飞

网友:
飞吧 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隐患。肯定会的内部短路。早晚的问题。

是的,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
可以用 多多注意就行了

网友:
摔了一下,问题不大,

网友:
问题不大!卡哇伊继续飞!要是真内部短路了,早就起火了,有一定的形变,但还没有内部短路,还能飞,不过后面要注意点。不能继续摔,说不定下次就真短路了

网友:
一般来说能正常充电就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