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狗的AV线问题

楼主(2015-06-21):
问了下店主  SJCAM出品的SJ4000 SJ5000 SJ5000+都支持usb口的AV实时输出
那么问题来了
我之前使用的是gopro3
请问gopro的AV线线序和SJ5000的AV线序一样吗?
我还需要再改线序吗???
另外 万一改线续接错了会烧吗??

网友:
不一样的……

楼主:
那可悲剧了   我用的A10-3H带滑环的  USB线都是经过飞控的 貌似不太好调整....这下悲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悲剧了   我用的A10-3H带滑环的  USB线都是经过飞控的 貌似不太好调整....这下悲剧了

俩线头,焊一下,咋就悲剧了?做个转接头也行,拔了还能插Go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