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螺丝帽滑了 教大家怎么取

楼主(2015-06-22):
本人是开不锈钢店的,氩弧焊高手,经常看到大家请教螺丝滑丝了取不出来很纠结,这里告诉大家  螺丝滑丝后,用氩弧焊焊个东西在螺丝帽上面,一下就转出来了,

楼主:
沙发 自己解说  不要问不会氩弧焊怎么办  我不相信 你的城市没有开不锈钢店的  去人家店里给人家买包好点的烟 让人家帮忙取个螺丝  我相信 很多人会愿意效劳。

网友:
额。我这边是开模具厂的。这个东西多得很。。不过建议不错。学习了

网友:
废你这周折还不如买把日本的工程师钳子

网友A:
这种螺丝直接开个横口,一字螺丝刀一扭,全程用不了5分钟

网友:
不错,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
氩弧焊都用了厉害。

网友:
期待出现拿激光融掉的

网友:
这你这方法不太平民化,也可以垫个宽点的橡皮筋增加摩擦力 取出来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
方法不错,不过也不是全试用,碰上半圆头的比较合适~柱头的直接钳子拧出来~

网友:
方法不是不可取 浪费一把螺丝刀 就不是很好     对吧?

网友:
滑的不厉害塞纸等增加摩擦,滑的厉害切割片伺候。。平民用法。。

网友B:
|、5mm的至今还没取出来

网友:
一般用烙铁加热一下一拧就出了,圆头的买个小电磨四五十块切个一字加热一拧就行,以后再也不怕这种问题了,氧焊太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螺丝直接开个横口,一字螺丝刀一扭,全程用不了5分钟

这方法用过N次比较简单

网友:
不适合一般模友,不过也算是个解决方案,其实,滑头还是很好处理的,断头才麻烦

网友C:
用锯条拉一个口子,然后用一字螺丝刀拧

网友D:
尾桨夹里的 氩弧焊不好伸进去咋破

网友E:
我是轴承难取,昨天450尾轴滑套轴承不好用了,准备换,了怎么也取不出来,敲都没法敲。

网友F:
电火花伤害侧板,不是好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火花伤害侧板,不是好方法
氩弧焊有电火花?

网友H:
沉头肿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