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简单模式和超级简单模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6-22):
上网找了下,都是说简单模式的老版本介绍。后来又出了超级简单,不知道区别在哪里。哪个大侠路过指点下

网友:
简单模式:锁定相对于大地的方向,例如:飞机朝南起飞,往前推,飞机就往南
超级简单模式:锁定相对于起飞点的方向,例如:无论飞机往哪边飞,往前推,飞机远离起飞点

网友A:
简单模式参考点是解锁时机头的朝向,假使解锁时机头朝北,那么推杆就是朝北飞而不管起飞后机头朝向什么方向,就是四轴在旋转中推杆也是朝北飞,简单模式与GPS无关的,可以在房子里使用。
超级简单模式是需要GPS全程支持的,解锁前必须完成GPS锁定确定家的位置即外接蓝灯长亮,它的参考点是解锁时家的位置,起飞后离家一定距离(记得要大于10m)后推杆就是飞离你拉杆就是向你飞,不管在你的什么方向,左右扳杆就是绕你左右转圈。这里的你确切的是解锁时家的位置,因为你基本站在家的位置就用你来代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模式参考点是解锁时机头的朝向,假使解锁时机头朝北,那么推杆就是朝北飞而不管起飞后机头朝向什么方向 ...

谢谢!好模友,又学习了一下。

网友B:
学习了。那在设定时,一点要选择简单模式或者超简单模式吗?如果两个一起选可以吗?有哪位可以回答一下

网友:
看不太懂,但是不明觉厉,学习了,回头慢慢摸索。

网友:
一直没有搞明白简单模式,受益不少啊。

网友:
还有这么简单的功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那在设定时,一点要选择简单模式或者超简单模式吗?如果两个一起选可以吗?有哪位可以回答一下

可以一起设的,前提是有个三段开关,这是APM里选超级简单模式,这样三段开关在低档就是正常模式,中间档就是简单模式,高档就是超级简单模式.

网友:
还没有上天爱

网友(2015-12-24):
向大神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模式参考点是解锁时机头的朝向,假使解锁时机头朝北,那么推杆就是朝北飞而不管起飞后机头朝向什么方向 ...

看到你的回答,感觉就是救星,请教APM的问题,可以吗?新装的4轴250,用的APM2.8,没有加GPS,JP2已经短接,在高级参数中已经把罗盘、GPS哪个选择禁用。在自稳状态下飞机很稳,但切定高模式的时候,就开始上下串,和自动调参的样子差不多,减震等都加了,没有任何效果,请问,是气压计有毛平了,还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
貌似就是无头模式吧    超简单模式

网友:
首先2个都是无头模式
超简单 就是 以起飞点为圆心  前进就远离圆心 后退就靠近圆心,左右横滚就绕着圆心转圈,起飞后离圆心一定距离内还是正常的飞行模式,超过这个距离外就开始这样计算了,罗盘全程都在不停的计算方位 ,所以在飞回圆点的时候接近上述的距离内时 稍微停止推杆 再轻推来确认下此时的模式,以便安全降落

简单模式就是解锁时 机头的朝向就是推杆的前进方向,起飞后不管机头朝哪 推杆时前进的方向始终是你解锁时的机头朝向。左右正常不绕圈 。如有不对请大神及时指正。

网友C:
简单模式实际操作中好难控制

网友(2016-02-02):
引用 网友C:
简单模式实际操作中好难控制

对,上次撞墙上了。

网友D(2016-04-01):
一个需要GPS一个不需要

网友E:
看帖顶贴 仁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