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有问题需要解决

楼主(2015-06-22):
如图,加速度有错误,怎么办啊?大侠指导下

网友:
校准不行的话只能返厂维修

网友:
这种我买的第一个新的飞控拿回来试试就这样。。。。飞控是坏的,需要返厂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啊

校准了,还是不行,依然显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