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恒龙坦克波箱的齿轮是多少模的呢?

楼主(2015-06-22):
如题,在选择齿轮,想知道下齿轮还有模数的概念。貌似模数越大那个齿就越大是这样吧?
谢谢。

网友:
没沙发坐就搬凳子坐坐

网友:
恒龙的是0.6摸的

网友A:
是0.6模的,模数越大,齿轮越大,前级可以用小模数齿轮,可以逐级增大,或者象恒龙波像那样0.6模从头到尾都是

另附上一些自己测量的恒龙波箱的数据
恒龙波箱数据

波箱长90 宽37,高度有2种,48和64

齿轮轴直径3.5mm
固定孔直径6mm
输出轴外侧8mm 内侧5mm 固定孔9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0.6模的,模数越大,齿轮越大,前级可以用小模数齿轮,可以逐级增大,或者象恒龙波像那样0.6模从头到尾都 ...

非常感谢!现在在设计波箱,自己也不知道能做到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