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让四轴翻滚

楼主(2015-06-22):
同上大虾们说说你们如何让穿越机翻滚的

网友:
来帮你留沙发的

网友A:
手动翻的。。。。。。。。。。。。。

网友:
首先  要关闭自稳  或者 姿态 模式

网友:
半自稳就可以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翻的。。。。。。。。。。。。。

翻滚的步骤是?能说明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翻滚的步骤是?能说明下吗

先油门加大,然后一边压副翼或升降一边把油门收到三分之一的位置然后等其翻到差不多360度的时候油门加到三分之二左右保持高度,然后油门收回到悬停或平飞油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油门加大,然后一边压副翼或升降一边把油门收到三分之一的位置然后等其翻到差不多360度的时候油门加到 ...

还是有点没看明白,我左手油门上升下降右手是前后左右,麻烦老师说简单点

网友:
小白来学习了!

网友B:
半自稳模式,把高级里面的参数调大,摇杆打到80%就自动翻,还自动收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自稳模式,把高级里面的参数调大,摇杆打到80%就自动翻,还自动收油

我也想知道,能发个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自稳模式,把高级里面的参数调大,摇杆打到80%就自动翻,还自动收油

我是想手动怎么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手动怎么玩

手感和直升机那样玩呀,不会自动回中,要自己打舵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感和直升机那样玩呀,不会自动回中,要自己打舵罗

感觉比固定翼难点现在还在练总是快滚的时候炸j

网友C:
一键翻滚十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键翻滚十方向

没技术含量啊比较喜欢纯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