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价值1000元的打印机做出价值10元的坦克

楼主(2015-06-22):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2965

视频在这个贴

楼主:
补图
我们需要用到的清单有:
针打手搓轮一个,摄象镜头组件一个,铝型材一节,舵机两只,舵机延长线一根作电源线,打印机输纸器两只,30W烙铁金属管一只,自攻丝一只,小电池一只,接收机一只.

图上是整体拆散以后的照片,舵机线就没有从孔里退出来.镜头组件也没有拆下来.

第一步,舵机插在接收机,接收机放进塑料轮子里.

自攻锣丝上场,把车身与手搓轮连接起来

固定好了.

舵机倒下去就完事.

小电池放在车身里.

输纸器与烙铁管

拧进去锁紧就可以改名叫履带和前大轴了.

大轴穿过车身.

穿的时候注意舵臂对准履带孔.

这样就完成了一边的安装.

另一边也是一样,对准履带孔以后穿进去.

看蓝色的锁紧销子,左边锁紧了,右边是松开的.

右边也压下去锁住,两边履带就跑不掉了.

翻过来看看车身内部布局.

总体效果,,,,

象不象我的萌宠

网友A:
目前还没实现FPV吧,还有那个电池能hold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没实现FPV吧,还有那个电池能hold多久?

FPV没打算,你看它跳得,,,
电池玩半个小时没见异常,也不知道能玩多久才低压.
普通MP3电池也没打算保养多好

网友B:
此贴要顶,视频没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贴要顶,视频没遥控。

很久没摸遥控器了....回头还是录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