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9 轻松改手 吃螃蟹

楼主(2015-06-22):
很简单 换机座 换模式 调中立 开机成功变日本手 感谢小赵技术支持

网友A:
JR改手有这么烦吗,我感觉不应该这么改,应该与 FUTABA 控一样的,改手从程序里面改,然后再移动一根拉簧即可。你这么改,连杆行程都要校正。

网友:
如果JR 控一定需要这样才能改手 那我只能说设计JR控的人脑残。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改手有这么烦吗,我感觉不应该这么改,应该与 FUTABA 控一样的,改手从程序里面改,然后再移动一根拉簧即 ...

Spektrum DX9刚上市的不是 JR的控

网友:
楼主 不要这么麻烦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t=dx%2B%B8%C4%CA%D6这是dx18改手的 楼主看看吧  不用这么拆的 心痛啊

网友:
不用这么大拆,其实DX9改手可以不拆机。只需要揭开胶套。但是这样行程不一样,因为有油门限位块的存在。 所以建议拆开改手一劳永逸,可以参考DX18。
然后呢,拆的时候注意天线帽那里用巧劲。 拆开后取出油门限位块左右行程就一样了。

网友(2015-09-01):
不用这么麻烦,控都不用拆,橡胶把手拿掉,拧两个螺丝,控里改一下MODE就行了啊。

网友B:
楼主要是早点放帖子上来给大神们看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呀

楼主(2016-03-02):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是早点放帖子上来给大神们看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呀

他们说的 我试过 根本行不通 一开机报警

网友:
楼主能借控一用不,抄个引导程序

网友C:
有这么麻烦么?不是只要把胶皮撕开,把螺丝刀伸进去,油门的拧紧,另外一边放松就是了。也就是图中金属压片相关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么麻烦么?不是只要把胶皮撕开,把螺丝刀伸进去,油门的拧紧,另外一边放松就是了。也就是图中金属压片 ...

那是 DX8-18可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