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首飞,有个小问题咨询

楼主(2015-06-22):
一个起落下来大齿盘起毛了,正常么?

网友:
正常 主尺金属的啊

网友:
只管飞,5.5好机。

网友:
或许磨掉部分是“多余”的“肉”。

网友:
可能齿轮间隙不对

网友:
齿轮之间可以走一张普通纸的厚度

网友:
是否间隙过小

网友:
间隙太小了吧

网友:
能走一张A4纸就算是正常,但为了使大齿寿命长一点,可以稍微放宽一小点,还有就是抹油。

网友:
电机齿轮安装得太紧了。

网友:
间隙小了,,,,,,,

楼主:
大家都在说间隙,可这货不能调间隙啊

网友:
正常的
agile系列都没法调间隙
刚开始几趟都这样,我的5.5,7.2都是这样
只管放心飞,十个起落磨合之后状态完美,
哈哈,祝楼主爽飞~

网友:
LZ放心 这是正常磨合

网友:
楼主能加我个好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