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 已有三台泉速nano cp,想再买台华科尔120轴传动

楼主(2015-06-22):
请教两者飞起来的不同?谢谢

楼主:
有没有必要购买?另外手头还有两台450

楼主:
补充一下,因时间和场地关系,我比较喜欢微型电直。450几乎没去飞过

网友A:
尾电机和轴传机器的差别,就是在尾巴。。。轴传的旋转速度、锁尾硬度、尾巴反应,秒杀尾电机。120是个分水岭。。。
我的在飞机型NCPX\GCP\MCPX\150DFC\120D02S\130X\180CFX\450...
如果只是要飞,任何一台都可以飞到自旋翻,要飞得比较爽,120以上(必须改2S)

网友B:
貌似120动力不足,3D吃力,打听好了再入。如果要自己改2s,劳神,还不如飞你的450.

网友C:
搭车出一台改2s动力,extrme机架的120d02s,需要的话联系qq:1297045844

网友:
我的NCP总是主机架的主板固定孔摔坏,,,有没有脚架和主机架 较好的改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