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灵2遥控换反美国手后反向问题

楼主(2015-06-22):
精灵2遥控默认美国手,用软件可以调整至日本手,但是一直飞惯了反美国手,于是翻阅论坛帖子,普遍认为拆开遥控后盖之后将左右摇杆排线(如图)对调即可,但对调之后发现所有摇杆反向,软件也没有反向功能,请教各位高手是否有碰到类似情况,劳烦指条明路

网友A:
精灵2调参软件里有美国手日本手的设置,不用拆遥控的

网友:
我6.18买的还没有到手呢,我是一直左手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灵2调参软件里有美国手日本手的设置,不用拆遥控的

瞎啊!楼主说的是“反美国手

网友B:
如果只是反向,那在飞控调参里把对用通道反向就行,飞控能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反向,那在飞控调参里把对用通道反向就行,飞控能调的

是么,飞控能反向么,回头看看,谢谢

网友C:
我想楼主所说的反美国手,应该是左手控制俯仰和横滚,右手油门和航向
据说有人把这种叫做中国手,但我在中国活了三十多年,从来没见中国人这么玩过,今天长见识了
遥控反向在dji rc system这个软件里的确不能设置,但是如果用dji phatom什么什么的,也就是精灵的调参软件里就可以轻易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楼主所说的反美国手,应该是左手控制俯仰和横滚,右手油门和航向
据说有人把这种叫做中国手,但我在中 ...

对,这种也叫中国手飞直机的还是有一部分人在用,好处就是悬停直机只用用左手就能控制大盘,形象直观,易于接受各种手各有优点,只是刚开始的时候用什么手后面就一直沿用,固定思维,想改还是比较困难了
的确在飞控设置里面有反向设置,明天试一下,感谢

网友:
很简单,对调插件后,再把插件中i的线顺序换一下~~~我就是这个干的

网友:
中国手飘过,国内中国手大有人在,还有一种欧洲手,从未发现过,国外有很多设备给了这种模式的选项

网友D:
应该全部自己设置,dji做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