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全球鹰450C电机的替代品,旋翼头改装

楼主(2015-06-22):
如题,
电机
烧了,不知道什么型号的能通用,要是改无副翼的话什么旋翼头和十字盘能替代。提前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450现在零件基本都是通用的,你买其他的就可以了,代替品很多很多,你要看自己要求
电机,常用的有花牌,亚托,蝎子
旋翼头,冰人,7075,飞越,富丽

网友B:
直接ICEMxx吧 超順滑
PS:小心滑倒

网友C:
随便什么旋翼头都可以 只要是450级别的 陀螺仪换三轴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