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组装F450(MWC SE 2.5,XXDA2212_1000KV,XXD_30A)总向左偏移无法起飞,求解决

楼主(2015-06-22):
我是一名电子爱好者,喜欢arduino,用arduino做过wifirobot,最近刚买全配件做F450,
配件如下
机架:F450
飞控:MWC SE 2.5
电调:XXD 30A
电机:XXD A2212  1000KV
桨:1045
遥控:乐迪T6EHP-E(入门级6通道)
模式:X模式
下面这是MWC GUI调试截图,请前辈帮忙看看,到底有那个参数不对
起飞前,我校准过加速度和陀螺仪,也做了油门行程,也开了自稳(截图可见)
但就是飞不起来,推油门后,飞机往左侧偏移,即右侧两个电机已经离开地面,左侧两个电机接触地面,导致机身往左侧倾斜,无法起飞
问题一:这是什么原因呢?问题二:如何同步电机(就是一推油门,4个电机同时启动)?
问题三:如何安装桨以使他平衡(桨心与电机的输出轴同心)?

网友:
正反桨的问题

网友A:
先去掉桨,推油门到40以上,看看是不是都转。电机顺序都没问题吗?加速计和陀螺都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掉桨,推油门到40以上,看看是不是都转。电机顺序都没问题吗?加速计和陀螺都校了吗

确定电调信号线1234对应3   10   9   11,顺序接的,传感器也校准了!总是左偏!有没有可能是电调的问题啊?

网友B:
电调信号线接对了也不能保证电机转向是正确的呀

网友C:
起飞时,AUX1是放在high位置吗?
为什么不多设置几种模式,起飞我通常是用HORIZON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时,AUX1是放在high位置吗?
为什么不多设置几种模式,起飞我通常是用HORIZON模式。

确认两段开关已经打开,因为我调PID时,曾经开过自稳,机器有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信号线接对了也不能保证电机转向是正确的呀

确定电机正反向正确!  1顺,2逆,3顺,4逆,确定桨厚实的一侧面向旋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