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够简洁了吧,qav250楼下持续更新

楼主(2015-06-23):
qav250单片底板裸装
TM2205,好盈20A,10度倾斜电机座,用的是最轻的圆头钛螺丝

naze32,分电板,动力部分已经完成
接下来等摄像头、接收、图传
期待最后重量揭晓的时刻

网友:
倾斜角用什么垫的,效果好吗

网友A:
倾斜了10度,但其实这螺丝的角度已经不对了,很伤电机的外壳螺丝口啊

网友B:
什么飞控?

网友C:
不错。为啥把飞控装底板下面? 不怕磕坏么?

网友D:
分电板哪儿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倾斜了10度,但其实这螺丝的角度已经不对了,很伤电机的外壳螺丝口啊

你貌似少装一半。应该在碳板下面再装一个对称的,这样螺丝就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倾斜了10度,但其实这螺丝的角度已经不对了,很伤电机的外壳螺丝口啊

先把电机上到座上,然后把座上到底板上,不同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貌似少装一半。应该在碳板下面再装一个对称的,这样螺丝就稳了。

先把电机上到座上,然后把座上到底板上,不同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电板哪儿买的?

全网都有,就叫cc3d分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控?

naze32,看贴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貌似少装一半。应该在碳板下面再装一个对称的,这样螺丝就稳了。

妙招。。。实在是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貌似少装一半。应该在碳板下面再装一个对称的,这样螺丝就稳了。

这才是正确的安装方式  给个关键字哥们

楼主:
不同的电机座,不同的安法。。没有对错,斜着也拧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了
好轻

我回头要装一个你那种gz260,再来一个rd六轴,就算把神龙都集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