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2801pro控能玩飞控吗?

楼主(2015-06-23):
见标题!有用过的没?

网友A:
我就是2801PRO在玩APM和PIX
不过华记的控LZ你发乐迪版干啥

网友B:
同是2801pro玩APM,很好用,关控返航再开控,很快就能与接收机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2801PRO在玩APM和PIX
不过华记的控LZ你发乐迪版干啥

没有注意就发这个板块了!!除了APM   能玩大疆的吗 ?、三档开关是什么实现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是2801pro玩APM,很好用,关控返航再开控,很快就能与接收机连上。

那除了APM  其它 比喻大疆 和零度的飞控都可以吗?  三档开关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除了APM  其它 比喻大疆 和零度的飞控都可以吗?  三档开关是怎么实现的

只有一个APM,没有别的,一个两档开关和另一个三档开关设混控,可以有六种状态,但是我只能实现四个模式的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除了APM  其它 比喻大疆 和零度的飞控都可以吗?  三档开关是怎么实现的

右上模式开关就是三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