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如何自动伞降?

楼主(2015-06-23):
如题,请高手指导,pix飞控固定翼固件如何设置成自动伞降啊?

网友A:
参官网,
PWM用50脚(RC9),进调参页选项功能。
Relay用52脚(AUX3),进调参页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官网,
PWM用50脚(RC9),进调参页选项功能。
Relay用52脚(AUX3),进调参页改。

APM可以么?能说一下具体的参数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PM可以么?能说一下具体的参数么?谢谢了

APM也有,
没折腾过,官网的介绍够详细了,原文的要自己去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官网,
PWM用50脚(RC9),进调参页选项功能。
Relay用52脚(AUX3),进调参页改。

非常感谢,但是没太看懂,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没太看懂,能说的具体点吗?

不关心的东西没去细看哦,
开源最好自己折腾,受益很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M也有,
没折腾过,官网的介绍够详细了,原文的要自己去看哦。

英文不行,不知道去哪个章节看,请指导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英文不行,不知道去哪个章节看,请指导一下

http://plane.ardupilot.com/wiki/common-optional-hardware/common-servo/
舵机控制开始,
可以指定开关,或用航线任务的do-command都能控制;
折腾好了记得弄个测试报告给普罗大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plane.ardupilot.com/wiki/common-optional-hardware/common-servo/
舵机控制开始,
可以指定开 ...

谢谢!好,我慢慢摸索一下

网友:
呵呵,这正在我想要找的,谢谢!

网友:
     仔细研究了一下,控制舵机功能似乎没有想像的那灵活。一是必须要在航线规划时才能设计,也就是说自动飞时才可以使用,其它模式不行。二是设置麻烦,必须在每两个航点中间就设置一个执行命令,如果航点多设置起来也是相当麻烦的。
     建议:要是能像零度的飞控那样,事先给飞控设置如果低于100米(自由设置)舵机就会自动启动开伞降,如果是这样设置那就会更加方便。

网友: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