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设置 pixhawk apm 失控保护的疑问

楼主(2015-06-23):
看泡泡老师的视频,失控保护设置的时候不光把油门设置在阈值之下,还将模式设置为rtl,疑问就是将模式设置为rtl有必要没有,会不会出现接收机重新获得信号后模式发生切换而终止rtl

网友A:
设置油门故障保护,默认975以下,模式没必要设,设了也没关系,一切以油门故障为优先,重获信号以后会一直保持回家模式,除非手动切换模式。
试过很多次了~

网友(2016-06-08):
油门故障保护仅仅需要失控保护遥控器油门输出为975以下就够了吗?我的天九调到963了还是不行,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油门故障保护,默认975以下,模式没必要设,设了也没关系,一切以油门故障为优先,重获信号以后会一直 ...

我的设失控保护以后,关控就是切不进去RTL

网友:
你在室内测试没有gps信号就不会启动rtl

网友:
看你希望飞机失控后如何处理了, 是自动返航还是直接降落。 个人喜好问题, 没有固定答案的. 通常都是rtl, 要不然你打算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