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池突然用着,发现一节电压完全消失,内阻为导通

楼主(2015-06-23):
只好去掉一节,改2s了

网友:
注意安全啊

网友A:
目测一角遭受撞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一角遭受撞击。

我好几个电池都撞击过,都没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好几个电池都撞击过,都没事。

嗯。
俺少年时有过几次骑车闯红灯,也侥幸活到了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俺少年时有过几次骑车闯红灯,也侥幸活到了现在。

此乃神回复,

网友:
额,看来不是我一个人这样了,我的黄金皮的花牌也是突然一片为0,改成5S了

网友:
4楼正解,我们遇到过多起这类失效,仔细检查几乎都有明显或隐蔽的撞击痕迹,失效的节片不发鼓,仍然有正常电压显示的反倒鼓胀了。

楼主:
隐性的撞击这么厉害?

网友B(2015-08-04):
有一块花牌撞过慢慢其中一片电压也为0,拆开一看,为0的电芯明显和其它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块花牌撞过慢慢其中一片电压也为0,拆开一看,为0的电芯明显和其它不同。

不会吧,你是把塑料层都拆开了看锂电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