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了,好惨

楼主(2015-06-23):
才收来装机没多久飞了几块电池,这是起飞后,暴力飞行,结果空中好好的失去动力,10几米掉下来螺旋桨全断,机架断一根脚,电池变形,BB响声音都不对了,惨啊

网友:
表示慰问,炸是迟早的事 只是你觉得不甘心。让你飞一两个月再炸你也不甘心,唉!出来混的早晚要还的

网友:
电池线是谁焊的,找他去

网友:
悲剧啊!节哀

网友A:
好像掉的不是电池端的接头,, 而是 電調/分电板 端的,, 若是因自己焊功不行而炸机,, 节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掉的不是电池端的接头,, 而是 電調/分电板 端的,, 若是因自己焊功不行而炸机,, 节哀吧.......

不是焊接问题,那是装机,没插头,我直接接的电源调参呢,飞机炸了之后,我换了桨还能飞

网友:
焊工不行啊!!!一看就是虚焊

网友B:
是时候换新的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时候换新的飞机了~

哈哈,正有此意,收的二手的练技术,求好看点的机架子,有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正有此意,收的二手的练技术,求好看点的机架子,有推荐吗?

我觉得h4架子挺帅的  折叠完挺小的

网友C:
找到原因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原因没

没,扔那里了,准备重新配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