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首飞视频来了。。。。。。。。

楼主(2015-06-23):
感觉没CC3D顺手,油门60以上就抖。翻时调高严重!全手动模式飞的!
http://www.tudou.com/v/afG_Z6wIHh8/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http://www.tudou.com/v/9JPixl_9hvg/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http://www.tudou.com/v/F5z_O30zLsk/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1806 用的咋样?

楼主:
留空时间可以。不能太暴力!

网友:
用18650电池进行10C放电…………

网友:
看这跑道飞涡喷爽爽的,玩多轴有点浪费!

网友:
NAZE32没有这么神吧,还是CC3D简单

网友:
这地方都能起降小飞机了 真TM棒~

网友:
顶,飞的挺好,飞场也好,这个飞场的安全度很高。

网友A:
大油门抖动的情况楼主可以试试调下TPA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油门抖动的情况楼主可以试试调下TPA参数

调低》?

网友A:
TPA是设置个油门点比如1500,和一个衰减值,比如80%,超过这个点后PID参数开始线性衰减,到油门到100%时PID值衰减为原来的80%,可以抑制大油门的抖动。

不过这个东西有个风险,因为进入衰减区后,D值随油门增大减小,所以翻滚速度会随油门增大而变快,没有心理准备会不好控制,我昨天就是这么炸了一次。。。

认真看了下楼主的视频,建议先不忙调TPA,先好好调下PID吧,高频抖动是因为P值高了(I值高了也会造成抖动,但是频率要低一些),翻滚掉高度是因为翻得太慢了,慢的原因是因为Roll的D值高了,

楼主可以先尝试调低P值和D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A是设置个油门点比如1500,和一个衰减值,比如80%,超过这个点后PID参数开始线性衰减,到油门到100%时P ...

先谢过,我上默认图你看看咋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过,我上默认图你看看咋调。

楼主可以试试
先把 PID Controller换成
PID controller 5, "Harakiri"这个算法是基于浮点运算的,比你现在的
PID controller 0, "MultiWii" (default
精度要高
然后PID的话,可以尝试
               P             I            D
ROLL     2.5        0.025       20PITCH   2.5         0.025      20
这几个参数只有慢慢调,改一下看一下效果,慢慢逼近最佳PID,不同机架和配置的最佳PID肯定不一样

还有就是在CLI里面有几个参数不知道你调整没,可以是试试
looptime,根据你的电调支持的工作频率调整下
3500 - 286Hz3000 - 333Hz2500 - 400Hz2000 - 500Hz1600 - 600Hz
acc_lpf_factor,这个参数调到100可以过滤机架的一些高频振动

然后就是motor_pwm_rate,这个参数好像是电调到电机的输出频率,调到500,

不同的机架最佳PID肯定不同,要自己慢慢调,我都调了一个星期了,各种郁闷,昨天好不容易基本稳了,被TPA害得炸鸡了,炸断一腿和一个电机。。。。

网友:
帮顶,等naze32调好了,说说与CC3D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
先把 PID Controller换成
PID controller 5, "Harakiri"这个算法是基于浮点运算的,比你 ...

谢谢兄弟了,按照群里兄弟的参数设置了一下,全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了,按照群里兄弟的参数设置了一下,全爽了!!!

楼主分享一下当前的PI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享一下当前的PID呢

来了.

网友B:
请问:配的啥录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配的啥录像机?

RUNCAM HD

网友C:
什么电池?锂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电池?锂铁吗。。。。

18650lipo电,不是铁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