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8入手精灵h43d求大神来拉个配置单!

楼主(2015-06-23):
iosd gps 图传套等等 还需要装配的这些东西的型号,考虑以后还会上新机,能通用的!

网友:
GPS精灵里面不少带了么   OSD  直接买大疆MINI吧    图传  看你自己了    我用的是BOSCAM创欣科   BOS600   加蘑菇头  RD2    7寸接收显示一体屏        整机   精灵2H33D   挂银狗4

楼主:
我是小白不知道gps自带了

网友A:
不为某宝某牌做广告:1、黑狗4;2、大疆图传一套(或835等);3、大疆iosd mini;4、大疆线材包;5、7-8寸地面显示器一只(内置电池美观方便,外接电池性能可以更优)。不是唯一,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为某宝某牌做广告:1、黑狗4;2、大疆图传一套(或835等);3、大疆iosd mini;4、大疆线材包;5、7-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为某宝某牌做广告:1、黑狗4;2、大疆图传一套(或835等);3、大疆iosd mini;4、大疆线材包;5、7- ...

大疆图传有链接或者型号吗?

网友B:
负责的告诉你吧IOSDMINI不用说了。图传一步到位免得花冤枉钱。IRC的600MW吧。输出5V以后还可以给各种相机共电。哪家便宜买哪个400多的双接收一体带电池的。两个蘑菇天线别买那山寨10块20块的。在买个平板虽然没有螺旋距离远。但是覆盖面积比螺旋好一些。这样飞个2 3千米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负责的告诉你吧IOSDMINI不用说了。图传一步到位免得花冤枉钱。IRC的600MW吧。输出5V以后还可以给各种相机共 ...

“在买个平板虽然没有螺旋距离远。但是覆盖面积比螺旋好一些。”
专家,说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责的告诉你吧IOSDMINI不用说了。图传一步到位免得花冤枉钱。IRC的600MW吧。输出5V以后还可以给各种相机共 ...

多谢建议

网友:
我有大疆原厂图传,需要和我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买个平板虽然没有螺旋距离远。但是覆盖面积比螺旋好一些。”
专家,说反了吧
...

覆盖面积平板大。螺旋覆盖面积小。但是指向高!

网友C:
鹰眼的图传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鹰眼的图传怎么样?

怎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