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相机(微单)的wifi增强

楼主(2015-06-23):
我就是用精灵拍拍照,挂微单,但是微单的wifi信号很弱,飞不了多远就没信号了。求助各位大神有什么点子,中继放大?怎么搞?

网友A:
AV 输出 接模拟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 输出 接模拟图传

我就是不想折腾AV图传才用相机wifi的,拍照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想折腾AV图传才用相机wifi的,拍照足够用了

相机的wifi本来就是给你十几米左右用的   功率肯定很小   不然电池受不了的

加定向天线之类的也不治本    何况wifi有干扰2.4G遥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