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oneshot125的电调有哪些?

楼主(2015-06-23):
银燕 蝙蝠blhei版本的支持吗?
好盈乐天系列呢?

网友:
乐天用了sbus可以显示出ONE 但是我没选他过

网友A:
支持oneshot的电调太多了。
好盈乐天40A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除了体积硕大以外)。这话不是我的结论,是引用BLHeli开发和测试人员的话。
乐天20A也不错,但是性能上比40A差些。
穿越机的最好选择是DYS sn20A (bl20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oneshot的电调太多了。
好盈乐天40A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除了体积硕大以外)。这话不是我的结论,是引 ...

好盈乐天20A虽要刷固件才可支持oneshot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盈乐天20A虽要刷固件才可支持oneshot吗?

是的,需要刷BLHeli13及以上的固件

楼主:
乐天刷要跳线的是吗

网友:
银燕不是说要出新电调出厂直接oneshot么

网友:
oneshot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天刷要跳线的是吗

自己焊C2CK, C2D,GND可以直接用信号线的地线代替。
焊接完,刷一次,以后修改参数和升级BLHeli,就完全只需要信号线

网友:
nano V3  或者 UNO 都可以刷,注意 C2CK  和C2D 要对调下

网友:
首推DYS,刷机也方便信号线一接即可

网友(2016-01-29):
引用 网友A:
支持oneshot的电调太多了。
好盈乐天40A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除了体积硕大以外)。这话不是我的结论,是引 ...

为什么银燕BLHeli12a在f3的cf地面站一选中oneshot125  电机就怠速转  再选没 就疯狂的转
电调是原始固件 是不是必须刷了新版本的程序才可以?

网友:
dys质量太差千万别买!转堵非常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