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no cp的对频协议?可以用futaba或者天地飞的控吗

楼主(2015-06-23):
请教nano cp的对频协议?可以futaba或者天地飞的控吗?或者还有什么其他控可以?谢谢

网友A:
据我所知能支持泉速nano cp协议的其他控只有华科尔的D7E和D10刷了第三方有nano cp协议的固件在给控加上nana cp专用的高频头才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能支持泉速nano cp协议的其他控只有华科尔的D7E和D10刷了第三方有nano cp协议的固件在给控加上 ...

谢谢,那就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