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螺距稍大就锁尾方向自旋300多度然后停止怎么办?

楼主(2015-06-23):
如题,锁尾
舵机
是飞越9257陀螺是飞越三轴陀螺。期间我换过新的锁尾舵机和尾轴,尝试了各种位置调节尾中立点,也降低了螺距曲线并且调高了油门曲线,和调节感度,都毫无作用。问题表现为螺距稍大便锁尾方向自旋大概300多度然后停止,悬停下尾巴正常。请教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小姨子的话在高级菜单里有一个螺距到尾巴的混控数值,这个不会跟着锁尾舵机的正反而变化,我上次换尾舵机时刚好和原舵机是反向的,设置了舵机反向但没改这个地方的数值,然后一提螺距就跑尾,你可以看看是否要设置成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