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H3-3D云台,SJCAM的SJ4000山狗可以装上吗?

楼主(2015-06-23):
618抢了一台H3-3D云台的精灵2,想买个SJCAM的SJ4000装上先用着,麻烦问一下各位SJ4000装H3-3D云台可以用吗? 另外需要买连接线吗?

网友:
山狗 是MINI  USB     狗是 大的USB

网友:
买根连接线转换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除了视频输出之外,其他的像配重、体积什么的会影响安装或使用吗?

网友:
好像尺寸也差着点,我试过了下,卡扣卡不上

网友A:
山狗比真狗厚,AV输出口不一样,基本可以说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狗比真狗厚,AV输出口不一样,基本可以说不好用。。。

淘宝上卖的av输出线可以吗?

网友:
我觉得配重做好了应该都不是问题,我也抢了一台,我也想用之前买的行车记录仪装上试试,

网友:
大僵的云台结果不是普通usb装不上

网友:
放弃把  DJI的云台 还是老实的上狗3 狗4把,  不说线的问题配重都很难弄的

网友B:
别试了,基本不可能。厚度,宽度,重心,接口基本都不行。鹰眼或g3是正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试了,基本不可能。厚度,宽度,重心,接口基本都不行。鹰眼或g3是正好的。

鹰眼也不好

网友:
米狗就很好用,过两天放视频

网友:
山狗平衡不行,还有不支持即时A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