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图穿供电问题 求助

楼主(2015-06-23):
本人飞越680   6s 5200电池   现在想解决一个  云台和一个图传的供电问题    是加一块电池好呢  还是在动力电上引出两个线 来给外围设备供电  哪个飞行时间会长一点

楼主:
没人回答我是么    帮帮忙啊    提个意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云台是蜻蜓1号    还有个osd需要供电

什么OSD  云台是12V或者3S电池供电的

楼主:
就是pix用的那个海盗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OSD  云台是12V或者3S电池供电的

就pix配套1那个海盗os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pix配套1那个海盗osd

那就是12V或者3S电池供电的 千万不要直接用6S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12V或者3S电池供电的 千万不要直接用6S电池供电

嗯呢  打算外接一个be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呢  打算外接一个bec

BEC建议12V 电压 电流5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C建议12V 电压 电流5A以上

嗯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