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盈2204-2300kv用多大桨

楼主(2015-06-23):
如题,现有5040,6030,想把6030换掉,不知道到底用多大合适,求建议

网友A:
6040最合适,5寸桨浮力太小,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40最合适,5寸桨浮力太小,不好飞

6030我闲太大了,不好看,也快碰到铝柱了,你给我整个6040不更大了吗

网友B:
我用6045,觉得的是最适合2204KV2300的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6045,觉得的是最适合2204KV2300的桨了

你的更大,我用6045会碰到铝柱

网友A:
引用 楼主:
6030我闲太大了,不好看,也快碰到铝柱了,你给我整个6040不更大了吗

都是6寸桨,6030 6040 6045都是6寸桨,直径一样,就是螺距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更大,我用6045会碰到铝柱

6030  6045这些桨大小都是6寸么,只是桨距不同,那你的架子装6寸都是要碰铝柱了,

5030我到是用过,各种断桨啊,也是2204KV2300对于5030来说太暴力了,

我用5030空中射桨大炸过一次,从此再没用过5030,直接换6045,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6寸桨,6030 6040 6045都是6寸桨,直径一样,就是螺距不一样

奥 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30  6045这些桨大小都是6寸么,只是桨距不同,那你的架子装6寸都是要碰铝柱了,

5030我到是用过,各 ...

原来如此,那我得把十几包没拆的5040换成6045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那我得把十几包没拆的5040换成6045么

到付给我吧,我用5040。改太麻烦了

网友:
6040飘过,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那我得把十几包没拆的5040换成6045么

6040最好,暴力又省电,对电机电调负荷轻一点,6045负荷比较大

网友C:
建议还是用5寸,如果你刚好是12A以下电调,用6045烧电调飞控的机率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还是用5寸,如果你刚好是12A以下电调,用6045烧电调飞控的机率会很大

我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