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一般多长时间不用就得把电量放到3.8v?

楼主(2015-06-23):
如题!

网友A:
一般都是现充现用      今天冲明天用   新电池最好充满电放置别超过3天
  旧电池 我也有放过一周的 没见出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现充现用      今天冲明天用   新电池最好充满电放置别超过3天
  旧电池 我也有放过一周的 没见出 ...

哦谢谢学习了

网友:
一般不要超过三天吧,反正就用之前充好,不用就放到3.8了

网友B:
锂电池充满电是4.20V不适合长时间存放、长时间满电存放会直接怀孕
锂电池的保存电压是3.8--3.85V可以长时间存放半年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放电最好是放到3.6V、锂电池的极限电压是3.3V
低压保护我的我是设3.4V降落、这样就不会损坏电池也不会过放
以上纯属个人看法不代表全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充满电是4.20V不适合长时间存放、长时间满电存放会直接怀孕
锂电池的保存电压是3.8--3.85V可以长时 ...

太详细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