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款油动植保机 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06-23):
植保机用哪款发动机好     现在对油机不怎么了解    发动机都有哪几种品牌    飞控用哪个好些    油机好不好调   这几个舵机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求大神回答  多谢了

网友:
问这些问题的人肯定做不出来,有的研究了...

网友:
植保机是个什么东东,求科普!

网友:
现在是改造中

网友:
我也想做个

网友(2015-08-10):
原装的是小松80CC,但这个家伙在我这里挺不好搞呢?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也想弄个

网友A:
发动机:小松80CC   十字盘舵机:FUTABADS8921    水泵 控制分开供电    遥控器随便,喷头用扇形喷头,在保证安全强度得情况下,能折叠得一定要设计成折叠得,

网友:
不告诉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小松80CC   十字盘舵机:FUTABADS8921    水泵 控制分开供电    遥控器随便,喷头用扇形喷头,在保 ...

专业人士    我看飞机和普通的的不一样   你知道哪里有卖的吗  ?

网友(2015-09-10):
引用 网友B:
专业人士    我看飞机和普通的的不一样   你知道哪里有卖的吗  ?

看这期得我爱发明了吧, 去无锡找沈总买吧

网友:
难度比较大

网友(2016-03-05):
植保感觉 多轴应该比较好做,有飞控

网友C:
关键楼主有多少预算?是做了玩还是事业?如果是事业,至少120cc以上才行,300cc的才载重25kg,汽油直升机本来就比四轴贵,如果载重不占优势,性价比操控容易度方面考虑不会有人选择油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楼主有多少预算?是做了玩还是事业?如果是事业,至少120cc以上才行,300cc的才载重25kg,汽油直升机本 ...

  只 赞同 一半的 发言 。
300cc 才 载重 25kg —— 有专业 水准。

可是:汽油 直升机 绝对比 多旋翼 便宜
俺这个:四缸水冷+ 四桨主旋翼+ 四桨尾巴
才 不到 7800美元 == 49900 人民币 。。。
总装即将开始,30kg 举重 杠铃片 运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 赞同 一半的 发言 。  。
300cc 才 载重 25kg —— 有专业 水准。。

已经飞了吗?四冲程发动机的单位功率比不适合直升机,建议还是二冲程。如果真的批量生产,建议还是做大的,毕竟趋势还是油动大载重更合适植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 赞同 一半的 发言 。  。
300cc 才 载重 25kg —— 有专业 水准。。

你还没有实体机吧?我实在想象不出你的是什么结构。到目前为止我想能载重并且精确控制操作精度的汽油直升机只有倾斜盘结构和可变距螺旋桨才能做到,你知道现在植保多轴一个飞控多少钱?这么贵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精度高。考虑到药路规划的精度需要,只有可变距螺旋桨的直升机才能基本做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还没有实体机吧?我实在想象不出你的是什么结构。到目前为止我想能载重并且精确控制操作精度的汽油直升 ...

  你没仔细看: 中文文字,,你混淆 “四缸” 与 “四冲”。。

俺 发的 最后一张 图:你都 不认识 四桨 主旋翼头 肯定是 可变螺距的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没仔细看: 中文文字,,你混淆 “四缸” 与 “四冲”。。

发动机量产估计很难,用现成发动机可行性比较高吧?控制成本考虑,国产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lingwai有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量产估计很难,用现成发动机可行性比较高吧?控制成本考虑,国产有没有合适的?

建议放弃油动直升机,即使只是30-100kg起飞重量的小型无人直升机,一般票友级的水平也是搞不出来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单纯的把玩具直升机的结构放大是肯定不行的,不信就自己试试。我说的能用是指能可靠航线飞行,具有一定的抗风性,机身震动不至于把飞控都震傻或者造成自身寿命大大缩短,那种晃晃悠悠离个地几秒钟或者悬个停的,一般距离实用还差得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