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价改装的几条船

楼主(2015-06-23):
http://player.ku6.com/refer/KYkEfeuvAmZB8iVzyJCwGg..==.html

好几年没跑了,近期跑了一次发现进水,拆开知道轴已经锈蚀。
有刷775,3s电,新增了泡沫块。432桨,能连续跑十几分钟。不过自己很少连续兜圈跑,所以就没加水冷。

上层建筑以前带灯光,已锯开,想改成简易的挡风玻璃。由于觉得还不太美观这几天暂且搁置了。

翼狼号玩具船第一次改装试水视频
http://player.ku6.com/refer/JjG62CWV4W82EI4VdooqcQ..==.html

因为双电机全浸桨(安静),外观也不错,所以希望改出一条跑得优雅轻松的游艇。

手工舵,轴套还没更换,所以开动起来声音很大。

原280电机被暴力测试烧毁,改了380,速度快了(比视频快不少)。但船姿依旧很不好看,主要是水花四溅,跑得是稀里哗啦象犁地似得。不知道问题是速度不够还是船底的抬升力不足,还在苦苦探寻。

原减速比约为1:6,因电机位置不方便直出,所以还是使用了齿轮减速,减速比约1:2

试用直径20桨,发现比25桨(原配)速度慢不了多少,感觉如果用20桨直出应该是种不错的搭配。

准备重新挑选电机继续试验

想换这对180电机,减速比1:3
(电机2S 三万多转,双机重量比一个380轻,那对380转速有点慢)

将散热片钻孔攻丝,作为电机固定支架的上半部

电机支架下半部的制作中……

这条‘翼浪号’正在测试改建中,图片陆续补上。

楼主:
具体船名不清楚,好像叫‘波板’船

看上去安装应该很简单,以为装上动力就行了,其实有很多问题,要重新安装(舵装歪了,轴转不动,滑撬底部不平整……)

原内部布局感觉一旦安装好电机则电池就没位置安放了,如果电池安放于后部则全船重心过于靠后。

因此我将电机安在中后部(原配置应该是2040之类小电机,我将联轴器扩孔而使用了22XX电机)

第一次试船时外壳上临时固定的泡沫块(缠了鱼丝),就算船沉了还能找到位置。

试水能顺利起滑,就是起滑后才能转弯有效,一旦速度慢不能转弯只有撞墙的份了。
(半夜试船照片欠奉)

周末满怀希望与船友相聚,一拉油门,横滚加横滚,还以为是反扭力太大了,结果发现电机支架已脱落

file:///c:/users/administrator.win7u-20140930d/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091238qk0gvqq1tryy6e1a.jpg
(图中可见船盖泡沫摩擦的焦痕,电机后部被磨光)

这个红色的电机本来就轴承响动(玩过潜水虾就是这个下场),现换上新西大4000kv 2212
430桨很难起滑,要一点一点加油门,432桨就很好。
这部船由于老鼠尾几乎不能调整角度,所以只有调整重心。

几经辛苦终于跑起来了。很有点水上滑行的感觉。(视频等机会拍摄)
留意到舵的安装位置吗?左右方向都很灵活

还有两条船继续赶工,待续

网友:
不错!有才!有刷能跑这速度,不错了!

网友:
自己跑着玩,这速度可以了。

网友A:
红色游艇相当漂亮,有船壳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游艇相当漂亮,有船壳链接吗?

叫翼浪号,我上面打错字了中港玩具城买的。

楼主:
继续上图

风动艇的制作——

第一次学习用泡沫制作船体,满屋子‘雪花’飞扬
头一次制作,船体过小,只有25厘米长

用雨伞面料做的玻璃钢外壳,头次制作,毫无经验,凹凸不平难看死了

总共贴了三层布料,不停打磨表面依旧不平整

拉力角也可上下调整的简易转向机构,(制作不精,有点松动)

2S拉马直机电池,车机电调(有点重,想用舵机电调改装,一时找不到合适功率管)

几次试船结果不好,走不了直线

(待续)

网友B:
上面的船改的很好。但说句不好听的话,这风动船好丑啊,不过楼主动手能力确实很赞,加油!

网友C:
游艇真漂亮,网上有卖吗

网友D:
好奇問下,原廠黏合了的甲板與船底,怎樣沒破損的拆開?

网友E:
这风动艇电机装船头,转向灵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船改的很好。但说句不好听的话,这风动船好丑啊,不过楼主动手能力确实很赞,加油!

谢谢支持!
其实自己清楚,动手能力也不咋的,很多东西做不出来。有心学做仿真船,这算是个开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游艇真漂亮,网上有卖吗

军医好!
网上只找到一个连接:关键词: 伍尚朴   高速遥控船 HQ2011-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风动艇电机装船头,转向灵活吗?

过分灵活了,有人建议要加水舵才行,我刚制作了水舵还没来得及再次试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問下,原廠黏合了的甲板與船底,怎樣沒破損的拆開?

船壳与船体是用多个螺丝固定的,边缘含有防水条,螺丝头有个微型的塑料装饰件遮盖了孔眼。

网友:
品种繁多挖

网友F:
雍景,775电机有这速度可以了。加水冷吧夏季跑船必须的,给你看看我玻纤水冷套。

楼主:
多谢各位支持

拆轴套(用刀破开环氧,用布裹紧轴套拧动后顺向敲击,一锤定音!)

轴套向左移动位置(从黑色污渍可比较出来)

轴套抽离后再三考虑,决定不换新轴套(拟换上滚轴轴承的,维护不容易啊)
此轴虽然略微松动,只要不再使用齿轮传动,改用直驱,震动和噪音会大幅减少。

现在电机用直出方式安装位置就有了(原先非要直出的话需要自己做个长的联接器),这里先试摆一下

舵机及舵架拟一并左移

拆除舵架安装于新的位置……

之前用的是东风牌水中胶粘合,极牢固,是我用过所有环氧中最硬的胶,固化时间半小时就可以了。我几乎将船壳拆烂才终于撬开。

新装舵的位置,看上去要比原来位置协调,桨离船壳仍有几毫米间距

这是初次改造的舵位

船底光光的,没有压狼条,不知道加水线会不会减少水花四溅?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船身前半部宽,后半部窄,是不是也不适合高速滑行?
(这船我并不想跑高速,只要求跑得优雅点)

网购配件到了,顺便继续改volvo,75mm舵换95mm

轴震动很大,换了几个万向节也不行,轴也拆了,终于查明是桨子 dan头固定螺母的问题,NND!
(网购电机还没到,原外转子被我手痒拆坏了,临时用这个内转子校对桨轴位)

桨轴位(出轴60mm)

还有这部船要装呢

想过多种动力组合,一直拿不定主意(船壳比较重)

收藏的五极有刷电机,很适合这种慢船,

(待续)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雍景,775电机有这速度可以了。加水冷吧夏季跑船必须的,给你看看我玻纤水冷套。

玻纤板做的水冷真没见过,好手艺两头是胶圈密封吗?

这船比较耐操,只要不用432桨用430就不会过热了。
我用的是半浸桨稍打磨以代替全浸桨,估计不太好。用不打磨的半浸桨有很大噪音。
我还未试过32mm左右的全浸桨(手头的都是40mm的三叶桨),也不知哪种形状的全浸桨属高速桨

网友G:
期待楼主VOLVO跑的视频,我也有一条有刷的。

网友H:
水爬哥家的船真不少,风动船我觉得还是电机后面装导风板转向比较好,电机水冷套我用八宝粥做的,2头0型圈再加点704一直好好的
环氧的话用银行卡刮,有弧度的话用塑料片像沐浴露那种很韧性的那种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玻纤板做的水冷真没见过,好手艺两头是胶圈密封吗?

不是玻纤板的,最近迷上用玻纤布加环氧树脂搞蛊东西了。是玻璃钢做外套,内套用紫铜片做,头尾用环氧胶封堵。考虑到大直径电机安的高度采取不对称的装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水爬哥家的船真不少,风动船我觉得还是电机后面装导风板转向比较好,电机水冷套我用八宝粥做的,2头0型圈再 ...

原以为矢量转向靠双船能维持航向,根本没考虑要装导风板或舵之类的,也没计划做玻纤壳,在这制作过程中学到不少东西。反正总结起来是:船体小,拉力线高,相对重量较大,手工粗糙,知识不足……得恶补一下

你电机水冷套做的真好,还能使用不同的材料制作 你做的比 K100送我那几个精致多了,那位做水冷套以手工粗糙享誉全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玻纤板的,最近迷上用玻纤布加环氧树脂搞蛊东西了。是玻璃钢做外套,内套用紫铜片做,头尾 ...

还以为有很薄很薄的玻纤板,原来是手工玻纤板做模用的是什么?会不会是蜡?
你用的是东风胶吧?我记得用风筒吹热了就会变得水一样,很好抹而且固化时间短很多,我这次试做玻纤船壳忘了这茬,做的坑坑洼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期待楼主VOLVO跑的视频,我也有一条有刷的。

volvo差不多弄好了,试水后会有视频的
我有刷电机也是一大堆,挑合自己用就是,欢迎交流有刷电机的心得。

楼主:
翼浪号安装好电机支架
花两个小时调整连轴器间隙,很安静,只有电机转动的声音,非常兴奋
再改进的话就从压浪条之类外部着手了。
这船改装算是告一段落

还有这条船要改(内部已拆空)

这船原先用过无刷,也用过750、775,现在拆空了,动力系统还没确定下来
(这是淘的几个电机,550 750 885   居中的885  2s就2万转,转速极高,声音特吓人)

网友:
这么多自力更生动手能力强的高手啊,开眼界了。

网友:
感觉这条更有可玩性,什么尺寸?翻个身看看肚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以为有很薄很薄的玻纤板,原来是手工玻纤板做模用的是什么?会不会是蜡?
你用的是东风胶吧? ...

如果是775电机要做水冷套,找这个尺寸的pvc管做外套的模具刚刚好。内套可用0.2mm的紫铜片将电机壳卷紧边缝用焊锡粘合,或者直接用环氧胶和玻纤布将电机外壳的窟窿封上就不用专门做个内套了。我用的是东风牌的E51环氧树脂胶水。

楼主:
晚上试水情况没啥出彩的,就是速度快,横冲直撞的样子,回家后连夜做了一对压浪条

抄袭别人的作品做出的手提箱,这样就可以充分保护桨舵(我以前是带背囊,身水身汗,背上硌得慌)

大小可以放入两条小船,底下放电池工具等
不知论坛里高手们都是用什么箱子的?

今天见到了某前辈改装的翼浪号,小弟与之相比实在汗颜

很简洁有效的摆放,利用所有空间安了防沉泡沫(我的只是船头空位装了,浮力不够)
没看出舵机这样子摆放怎样去驱动双舵

电机支架居然……仔细看吧,废电路板做的,太牛了
还有联轴器,轴套也换了,自己加工的特氟龙轴瓦,还免维护的说。

怎么会是双舵?我怎么就想都想不到?
(这样设计除了转弯灵活还有出外携带不易被碰到舵也保护了桨,我那种就容易出事,被撞断过一次舵)

我与前辈的翼浪号都下水了,这船船速一高,水花四溅,我的稍好一些,因为我用3S电,最高速时船体可以滑行于水面。拐急弯我的船就不行了,甲板几乎垂直于水面。

下面是几张偷拍K100的快艇,手工打造玻纤壳、775电机,跑姿不错,轻松潇洒
遗憾的是忘了拍几张特写

以下是volvo试水的视频
2849外转电机,3800kv  2S电  40A好盈电调  436桨
可能压水板角度大,转弯时有跳动不好操控
(试过432,起滑不好,唯有调压水板辅助起滑,速度同这视频差不多)
http://player.ku6.com/refer/s8P8NKHcCadJCtq2J_wRtw..==.html

楼主:
我上面几个视频上传后压缩厉害,里头的船速比实际的要快

不知哪个视频网站效果好些,有经验的朋友请告知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船壳与船体是用多个螺丝固定的,边缘含有防水条,螺丝头有个微型的塑料装饰件遮盖了孔眼。

你太幸福了。

我有一條玩具船,原廠是膠水加螺絲裝合,艙裡噴了泡沫,如果拆開,難免破損。

网友:
看到水爬兄发的照片我也发点自制的舵水刀,很粗糙我的要求是做的速度要快,以前还买过2个955的个大转速更加高可惜现在没了,舵机拉杆用了自行车刹车线
,4*6 4*2硅胶管扎带一扎好的很防水,钱都花在电芯上买回来自己焊接

边角料

边角料

网友:
你的船真多,进展很快嘛!

网友:
还是无刷跑的快啊,2s锂电比我的3S有刷还快点,转弯半径都比较大,装水刀效果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