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三轴云台效果测试

楼主(2015-06-23):
有问题 就是不能用遥控控制第三轴 横滚和俯仰都是可以控制 附上参数图 求高手指点
参数也是找论坛前辈的帖子调的 特此感谢
看看这个视频还有什么需要改进还请大伙赐教 云台这东西真是蛋疼

下面是测试视频

楼主:
用遥控控制不了第三轴,我还有什么地方没设置好呢

网友A:
偏航输入 改成RC_ROLL

网友B:
上个云台照片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云台照片看看呗

就是买网上那个50多元的架子回来加电机,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航输入 改成RC_ROLL

是不是rc设置里的那四项 如果改了不是和第一项冲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rc设置里的那四项 如果改了不是和第一项冲突吗

第一项取消

网友:
第三轴没有输入啊

楼主:
选了rc roll也没用啊

网友:
我的yaw也是不能转了,以前好好的

网友:
你的第三轴根本没输入,当然不能控制,横滚一般不用控制,在RC设置里把YAW航角输入设为RC_rol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