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鱼竿做一架固定翼飞机,尾翼什么样子比较结实

楼主(2015-06-23):
机翼与鱼竿的连接方式想好了,就是鱼竿与尾翼的连接方式没有想好,怎么样比较结实,准备用kt板做,
请高手分享下经验!!

网友:
用胶粘,泡沫胶,热溶胶都可以

网友A:
鱼竿上钻两个小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鱼竿上钻两个小孔
钻孔,再插入加强碳丝

网友B:
鱼竿上先粘接一条粗细与鱼竿匹配的桐木条,长度略长于尾翼弦长,桐木条要用圆型什锦锉,锉出凹槽与鱼竿吻合,粘接宜用环氧基双组份胶。之后尾翼与粘接了桐木的鱼竿粘接效果较好。

网友C:
好想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