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需要10辆坦克,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5-06-23):
遥控坦克要求
遥控距离50米无障碍
10台坦克同时对战无干扰
金属履带 钢波箱  金属驱动轮 金属诱导轮要加强,车体要加强,电池用5000的镍氢电池
要耐操
以恒龙为母体,要打弹,要10辆一起红外线对战  坦克车身前后左右4方向红外线接收点(任何方向被击中均扣生命值)
炮弹数可设置修改
生命值可设置修改
击中次数计数器(显示击中多少次敌方坦克)
一台单独大遥控器来设置遥控红外线对战系统

帮朋友的,朋友现在还不能发言,我就帮发下,论坛里净高人,大家帮看看,最好有能做的,可以留言,可加QQ173889

网友A:
游乐场设施嘛,成套系统个人做起来貌似是有点难度了,需要厂家来做了

网友:
要打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游乐场设施嘛,成套系统个人做起来貌似是有点难度了,需要厂家来做了

你能做不,厂家的,朋友说太小了,怎么也要恒龙这么大的才可以

网友:
拍电影啊

网友:
这个QQ号好牛

楼主:
不是我的,朋友的,有能力的可以直接和他联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能做不,厂家的,朋友说太小了,怎么也要恒龙这么大的才可以

这个我真做不了,这个需要机电一体化的人才……还要找到合适的塑料模具,需要综合能力很强的人士……
原理嘛略知一二,我斗胆说下,方便寻找合适的厂家做
【遥控距离50米无障碍 10台坦克同时对战无干扰 】
这个一般用普通的am控fm控都可以做到,但是为了防止干扰问题,最好是用2.4g系统

【 金属履带 钢波箱  金属驱动轮 金属诱导轮要加强,车体要加强,电池用5000的镍氢电池 要耐操】
这个要是给小孩玩的话,最好是用全塑料的,车体外侧加点海棉之类的防撞物品,还可以波箱加齿轮,降低坦克的速度,避免损坏。电池可以用镍氢电池组

【以恒龙为母体,要打弹,要10辆一起红外线对战  坦克车身前后左右4方向红外线接收点(任何方向被击中均扣生命值) 一台单独大遥控器来设置遥控红外线对战系统】
打BB弹最好不要,容易伤人,用红外对战系统的话,可能会导致1个坦克开炮,后面一群坦克被击中的情况,所以有待商榷,我觉得可以直接去掉这个系统,改成遥控船那种通过门得分的形式,具体可以参考当地游乐场开小船玩的那一套;或者另想别的游戏方式

非要做红外系统的话,要加强红外发射的指向性,只有在很窄的角度才能有反应才好,整体控制系统需要单独的电子设备来支持的,起码是需要单片机编程了,和电子电路设计,然后开发塑料外壳,装入控制设备。是个大工程了,要是自己做这套系统投入恐怕会很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真做不了,这个需要机电一体化的人才……还要找到合适的塑料模具,需要综合能力很强的人士……
...

谢谢指导,不过要全自己弄,这个复杂了吧,我们的想法是基于恒龙改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不过要全自己弄,这个复杂了吧,我们的想法是基于恒龙改改

基于恒龙系统的话,要把恒龙的电路板分析改造一下才可以。
可以试着联系恒龙,让他们直接生产对游乐场设备不就行了,有钱赚恒龙会去研发的

楼主:
谢谢楼上,大家继续,我在这里帮朋友招标的

网友:
给100W 我帮你做    软件系统另算钱

网友:
飞直升机的

网友B:
朋友沈阳的??你朋友在北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沈阳的??你朋友在北一路??

沈阳的

网友C:
看来要用到我的机器人技术啦。控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要用到我的机器人技术啦。控制没问题。

有意的请加上面的qq,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