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力飞行,有没有两个遥控器同时控制一架飞机?

楼主(2015-06-23):
这么一个场景:打算让一架飞机飞行4公里,但是遥控器的控制距离只有2.5公里,能不能同时用两个遥控器控制一架飞机?我的想法是这样的,A和B遥控器距离2.5公里,让A遥控器控制飞机飞出2公里外后,用B遥控器控制飞机继续飞。相当于飞机接力飞行。
当然了,通过长距离对讲机约定切换时间等等。
还有用增程模块的就算了,在此不讨论增程模块的使用。
麻烦论坛内的各位大神了,大家见多识广。

网友:
2.4G对频是唯一的吧,这个怎么接力~~~433应该可以接力吧

网友:
72M的应该也可以

网友:
双接受机

网友:
然后自己用单片机做一个切换装置   其实论坛之前有过   不过后来找不到那帖子了

网友A:
回楼主,这个我们以前做过实验,用的是FM遥控器,应为接到有一个活动需要在一个会场周围做航模表演,而下面很多人,我们选择了两个一样频率的遥控器,为了避免人群起飞降落的危险,一个飞手在会场附近的操场起飞,降落,到中间表演区的话,负责降落的人员把遥控关闭,表演人员打开遥控器,这个需要对讲机喊话,非常准确,如果你不是类似这样情况的话,可以用数传增曾,图传来控制飞机的飞行,更省事,我说的这有10多年了,那时没有现在条件好

网友B:
装个APM比较容易,
来回航点,可以设定脱控跑航点。
若是单程4KM,终点地方够开阔可执行自动降落,那也没什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楼主,这个我们以前做过实验,用的是FM遥控器,应为接到有一个活动需要在一个会场周围做航模表演,而下面 ...

我看有人用2.4Ghz搞成的,也是先把A遥控器关了,再开B遥控器,这样都能控制。但是2.4Ghz不是对码唯一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APM比较容易,
来回航点,可以设定脱控跑航点。
若是单程4KM,终点地方够开阔可执行自动降落,那 ...

不用设置航点等等之类的,就纯粹靠遥控器飞行。
我看有人用2.4Ghz搞成的,也是先把A遥控器关了,再开B遥控器,这样都能控制。但是2.4Ghz不是对码唯一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有人用2.4Ghz搞成的,也是先把A遥控器关了,再开B遥控器,这样都能控制。但是2.4Ghz不是对码唯一的么 ...

A这个 还有一种方案,,但是需要对连接线进行改装,两架遥控器,两个接受机,控制一个飞机,知道不

网友:
一個遙控器都可以控制幾個接收機,為什麼不能2個遙控控制1個接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这个 还有一种方案,,但是需要对连接线进行改装,两架遥控器,两个接受机,控制一个飞机,知道不

这个怎么弄?双飞机听从哪个接收机指令?

网友C:
怎么说呢,如果有一定的嵌入式基础,实现起来不难,(Futaba T14+RS6208)做一个PWM或者SBus转发模块,可以转发2路以上接收机输入,然后输出到飞控上就行了。遥控器和接收机进行编号,约定好切换规则(比如1号控各个杆量保持中立位,飞行模式处于GPS模式,此时2号控可以通过切换通道切换一次获得控制权),远程对讲统一指挥。我在多轴上实际测试过双遥控器接力,飞行几十个架次均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呢,如果有一定的嵌入式基础,实现起来不难,(Futaba T14+RS6208)做一个PWM或者SBus转发模块,可以 ...

这样自己做可靠么?你有多余的设备么?可否卖过来试试看?

网友D:
楼主有没试过固定ID,这样开控是不用对频的。就是对频后遥控器上选择固定ID,然后会出现一串数字,再在另一个控上设定同样的ID号码。我的D10可以这样,不知道别的控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试过固定ID,这样开控是不用对频的。就是对频后遥控器上选择固定ID,然后会出现一串数字,再在另一 ...

frsky的D10?可以这样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frsky的D10?可以这样搞?

华科尔的。我只有一个控,没能尝试。但我设了固定ID后,开机是不对频的。一开就能用,所以应该可以。

楼主:
能加个微信交流下么?

网友E:
富斯的可以,第一个控用教师模式,第二个用学员模式,

网友F:
有没有看过一个  穿越机航拍香港 飞行10KM+运送巧克力的视频。其中就用了双控接力, 据我的经验,也是使用固定ID的方法实现的。

楼主(2015-07-24):
引用 网友E:
富斯的可以,第一个控用教师模式,第二个用学员模式,

是固定ID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看过一个  穿越机航拍香港 飞行10KM+运送巧克力的视频。其中就用了双控接力, 据我的经验,也是使用 ...

可以告诉更多具体细节么?

网友:
桥接貌似可以

网友:
双接受机就可,

楼主:
桥接可以么?具体怎么搞,麻烦示意一个呗

楼主:
那么怎么判定用哪个接收机的信号?

楼主:
实施方案呢?

网友G(2015-09-02):
非凡433就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凡433就有这个功能

哦,好的。我去了解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凡433就有这个功能

你用用过两个遥控器连接么?我看宣传是一个控制飞机,一个控制云台。不是两个都控制飞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个APM比较容易,
来回航点,可以设定脱控跑航点。
若是单程4KM,终点地方够开阔可执行自动降落,那 ...

我感觉这个靠谱啊

网友H:
一个切糕433就搞定了,何必那么麻烦,18公里都没问题

网友I:
这个需求拿来干什么?有市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需求拿来干什么?有市场吗?

有呀,比如说,只对出发点要求精确操纵,目的地精确操纵,中间无所谓精度的任务,这个就很霸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切糕433就搞定了,何必那么麻烦,18公里都没问题

你试过了么?麻烦这位兄台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过了么?麻烦这位兄台不吝赐教

试过啊,433转发增程,十几公里不失控

网友J:
可以 只要你对频一般不会有问题,还有可以用双接收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 只要你对频一般不会有问题,还有可以用双接收机模式

(⊙o⊙)…这位大哥,我想要的是双遥控器。如何通过双接收机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o⊙)…这位大哥,我想要的是双遥控器。如何通过双接收机实现?

前面有模友都说了的,非凡433就支持多遥控同时控制一架飞机呀!难道你没有去看.?

网友K:
"支持接力控制,也就是一个接收可以和多个发射机对频,(A点的遥控控制飞往B点,然后B点的遥控接着控制飞机),也支持一个发射对多个接收。"

这是在某宝上的描述

网友L:
飞梦给民用电力架线做的遥控器,就是2个发射1个接收的哈。

这个应该不算泄密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支持接力控制,也就是一个接收可以和多个发射机对频,(A点的遥控控制飞往B点,然后B点的遥控接着控制飞机) ...

谢谢这位兄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飞梦给民用电力架线做的遥控器,就是2个发射1个接收的哈。

哈,四川的那家公司?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四川的那家公司?

徐州飞梦。

楼主:
哥们是在华东高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是在华东高就?

我暂时在天津一家公司打工。- -!

网友:
华科尔12s有这功能,也是一个设教练功能,一个设学员,两个可转来转去控制。

网友(2015-10-02):
非凡433,十公里不失控,你还用两个遥控干嘛

网友:
不少遥控器都有这功能
比如 D10 设固定ID 。。。。。。

网友(2016-03-10):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兄台了。

兄弟 关于两个遥控器同时控制一个接收机,有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2016-04-19):
两个遥控器同时控制一架飞机,是容易出问题的。应该是可以通过切换分别控制同一架飞机吧。这个功能一早已经有旋翼无人机实现了。